戴尔15-3543--时开时不开---不触发-非CPU故障-疑似通病?????

楼主(2018-04-27):
      此机以前进水腐蚀严重换的主板,换板6个多月之后说是不开机当时刷BIOS给他过了一个月又开不了了,看来不是BIOS问题需要找下根源,查了许久没啥头绪,论坛也有好几个一样的问题,偶然看到这位前辈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1954-1-1.html
     但前辈没有公布结果,要红包才行~但是也理解人家毕竟花时间找到的地方,但是受此启发我还是找到了这个芯片看图吧
这是个显卡1.05V的供电芯片,验证拆了它之后,就可以每次开机了,
是不是通病还有待验证,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所以结果等芯片到了再写上来吧~上个主板位置图  U8301

结果来了!!!!!!!!!!!!!!!!!!!!!!!!!!!!!!!!!!!!!!!!!!!!!!!!!!!!!!!!!!
换完芯片机器正常了,之前时开时不开,偶尔亮一次之后就不触发,换完测试次次可以开机,我的感觉是这芯片不良影响到了待机电压故而不触发,哪位高手懂的也欢迎来纠正小弟~上个亮机图吧

看累了动动小手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没触发动作?这个转换会引起不触发吗?

网友B:
显卡的供电和触发有关系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触发动作?这个转换会引起不触发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就是这么神奇,没拆这芯片之前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供电和触发有关系么 。。

这个还真不知道,就是这么神奇,没拆这芯片之前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因为见过直接烧黑的

网友C:
这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芯片即使坏了好像也不会导致不触发的问题啊   难道这个芯片是3  v或者5v供电的    坏了拉低3v5v啦   求大神讲解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芯片即使坏了好像也不会导致不触发的问题啊   难道这个芯片是3  v或者5v供电的    坏 ...

这个芯片用的就是待机5V的电压。。。。。。。。。。。。。。

网友:
坐等楼主的结果出来,分析一下,下次避免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坐等楼主的结果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多谢楼主发的红包分享的故障

网友:
这机器  很多时候怀疑CPU 问题  我也喷到过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这个确实还没遇到过。下次验正一下

网友:
没明白,拆了芯片还能亮机,显卡供电芯片和待机没关系啊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显卡的转换电压也跟待机有关系吗?

网友:
是不是这个芯片短路了,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没待机,这个算不算通病还没遇到

网友:
根据理论是不太解释清楚,显卡供电会影响触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