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70待机0017A,触发到0026A掉电故障

楼主(2018-04-27):
机器型号:联想S40-70主板版号:LA_A321P
故障:待机0017A,按下开关触发到0026A掉电。观察主板上无动过、烧毁、进液等现象。
首先分析故障原因:应该是南桥没有收到所需要的待机条件,不发出SLP信号。或者说南桥自身条件不满足导致。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电感、内存、桥、显卡、CPU等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插上可调电源,测主板上3V5V电感输出正常(待机就要出来)
接着测量EC待机条件,发现EC_LID_OUT#信号只有0.25V(正常在3.3V左右

断电测其阻值正常,此电压也是待机时就要有。那就,直接用待机3.3V上拉试试

飞好线后,再测EC的101脚,有3.3V。按下开关,电流连续跳变。接上屏亮机

网友:
也算是秒杀了,,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