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27):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 型号:联想B460 故障现象:开机无任何反应,无待机电流
都说此机有通病简单报价后打发客户走了,开始拆机。
如图:吓一跳

严重烧毁,心里凉了半截,不过拆开看还好,待机芯片没坏,旁边的一个R376小电阻炸了!忘了拍图。现在着手开始处理。

查电路得知这个电阻是249K 在其他板子上找了个换上了,貌似这个问题是通病,是因为C壳上的海绵长时间受潮引起的短路。

修好了 由于PCB线路烧坏了 所以补了点焊 不太美观 见谅。为了防止此问题再发生开始处理海绵和加固。

同时还把H55芯片对应的位置开了个口贴上散热膏 让其直接接触到键盘的金属部分 加快散热

至此维修结束!

开机了!鸡冻!!!!!!!
另外发现此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附上维修站给的原版BIOS  2ECN36WW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此机通病!修过50+台,C壳下方海绵是凶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让我知道了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老通病! 待机芯片爆掉, 还有铁壳MOS 。。 烧得都怕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