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8开机不显

楼主(2018-04-27):
台三星Q318,掉电池上可调电源,触发后电流0.46左右,看此电流好像还没过CPU呢,然后拆机发现CPU后面有一个电容,
心里一喜,这样的电容一般都有个通病,CPU电压(之前修过东芝的也是这样的)直接拆掉330的贴电容会好的炝先把上面的黑色塑料加温去掉,是这样的了:
然后再把几个铁片烙铁去掉就可以了,要多加点锡才好去的,掉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找6个330的片电容装上5个可以,4个可能就少了,还会烧的),中间两根是,外边两是正极,之前修的东芝的正中间的位置把PCB板刮开后就会露出地的片了,但这台电脑中间位置是没有地的,是的,所以提前把这6个电容的地全部连在一起了,这样方便焊接,好后的
焊好后上屏测试,正常亮屏系统,此故障修复,上一张开机图:

网友:
大电容坏 了.
.................................................

网友A:
10多年前的老通病了,发帖分享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的老通病了,发帖分享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加分。

谢谢!有你的鼓励我会更努力的。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是不是什么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是不是什么nec大电容

是的,都是这一类的大电容,应该是牌子不一样吧。功能一样的。

网友:
通病了,有时候进系统蓝屏也是因为这个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们只要看见这个电容,先就要干掉它,再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