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R557L BIOS保存不了

楼主(2018-04-27):
今天 接到一台ASUS R557L笔记本,拆开内部,和X555L X555LD VM510L内部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板号是X555LD  这个机子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只要一关机过后。时间,日期全部还原了,时间回复到2009年01月 01日
BOOT设置也被还原了,就导致进不了系统 ,必须 把时间,和BOOT启动项调一下,重启,才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但是只要一关机,又重复这样的问题了,   明显的BIOS保存不了,但是这个机子,拆开找了个遍,居然 没发现CMOS电池,主板上完全没有CMOS电池,就一个内置电池,附上图,各位大神看看什么原因。小弟猜 想,这机子会不会是CMOS电池集成到内置电池里面了??  但是它的内置电池是可以使用的,能待机两个多小时,内置电池应该没问题,求大神指导,,,在线

网友:
电池坏了吧....
..............................................

网友A:
这款确实没有coms电池的    你可以先刷一个bios   如果不行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确实没有coms电池的    你可以先刷一个bios   如果不行换电池吧

关键他的电池是好的,可以用,待机时间还两个多小时,  如果能确定CMOS电池是在 笔记本电池里面的话,换一个倒是也没事,就怕换也还是一样的问题,麻烦了   ,,电池我都拆开看过。就三节电芯,,和一个电路板,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是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以免故障扩大,技术员请刷BIOS测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再换电池试试

网友:
查查电路RTC,待机谁给的,没有小电池肯定是大电池转换的电压供给的,要么把系统格式做成默认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