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改集显后四分屏求指教

楼主(2018-04-27):
RT,主板版号:DAOKL1MB8G0,改完集显后,冷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开机一会等机器变热后,关机在开机就分屏。

网友A:
没有刷bios吗   还是哪里没有改好

网友:
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bios吗   还是哪里没有改好

BIOS早就刷了,要是没改好的话他应该是一直四分屏的,不可能冷开机的时候正常 ,热开机分屏啊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更改集显的方法,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就可以改试试,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B:
Y450也分好几种板的,不是所有的都能改哦。

网友C:
我之前修过一台,显存坏了。一个一个换。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修过一台,显存坏了。一个一个换。需要耐心

我已经改了集显了;。。。跟显存没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也分好几种板的,不是所有的都能改哦。

不能改的话不可能能亮机啊,这个机器现在冷开机是正常的

网友:
刚也修了一台Y450一摸一样 我的是电流0.82不动 吹南桥北桥好的

网友:
修到一台戴尔,也分好几个屏,最后换屏线好了!

网友:
Y450 改集成二没改过   现在主板也便宜了

网友:
换个屏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