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 GA-H61M-DS2 rev:4.0 开机不稳定简单维修(有时候自动重启 有时候掉电)

楼主(2018-04-27):
主板型号:技嘉 GA-H61M-DS2 REV:4.0 故障现象:上电以后正常开机,不稳定(有时候掉电 有时候重启)
维修过程:顾客拿过来的主机,开说不稳定,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能开机pch太别的烫),三加五除二判定了是主板引起的不稳定,技嘉H61不稳定的板子特别的多,一般是电压或者电源好不正常引起的,上电开机测试立马发现问题VCC1_05_PCH偏高了,变成了1.46v ,追查VCC1_05_PCH来源,发现LM324 12PIN变成了1.456v ,问题就出了LM324 12PIN上,正向输入应该是1.05v才对,更换R201和R202分压电阻以后,VCC1_05_PCH恢复正常 ,上电反复测试终于稳定了,PCH长时间工作也没有那么烫了 ,维修结束。
解决方法:R201和R202变值导致VCC1_05_PCH偏高,更换解决,电阻具体位置也标下,红色框框里面的两个电阻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技嘉H61 很多问题都是分压电阻 上拉电阻 和下拉电阻出问题 遇到很多了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  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不是1.05的问题就是1.8的问题 技嘉就这几个毛病

网友:
楼主666,分享了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技嘉H61不稳定的太多了!现在我看见技嘉H61就想吐!

网友:
技嘉主板H61 B75很多都是分压电阻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佩服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技嘉的主板就是容易坏这些电阻

网友:
不要修了,重新买新的吧,现在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lihai  厉害啊。。我的哥,,,没注意电压不对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的很到位,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主板还技嘉华硕最贵,通病还真不少

网友:
还好有图纸不然这种精密电阻看不到阻值就只能找好板子对比测了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老道,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是不错!!学习下!!以后说不定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