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台电X80PRO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27):
台电X80PRO,8寸双系统平板,IDE3E7。
故障:开机,CPU发烫。
此机送来时开机键上有1.8V开机电压,按开机键后发现CPU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接线全部去掉包括屏线和喇叭,然后再上电机(此机需要上电池才能开机的),开机CPU是发烫,这时就测量AXP288C周围的电感,下图是测得的结果:
目前的电压来看,都是明显偏高怀疑可能是AXP288C电源块问题,后来一个AXP288C这是换好后的:
好后看了下,没有虚焊的,然后就加电池开机祼板测的,没装屏)然后一下屏的升压有没有上来(只要屏的升压能上来一般主板都没问题了),现屏的升压在17V左右,此时再测量刚才那个电感,发现电压都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迅速装好机然后再开机测,能亮屏也能正常开机了此机修复。上一张开机图:

网友A:
这个电压差别这么小都不行,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差别这么小都不行,要求太高了

好像是不行的,因电压高了CPU是烫的利害,那几个小一点电压的好像是从0.7V-0.9V都是正常的,但还高就不行了。

网友:
这样都能判断是电源模块  牛B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修的很            仔    细 ,  学         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