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清华同方 ipxsb h61 写有保护,怎么去除

楼主(2018-04-27):
清华同方 ipxsb h61 写有保护,怎么去除。已经买了bios,无法去除保护,刷不了啊

网友:
板子是1.03的

网友A:
把芯片换了,随便刷,保护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

嗯啊,难道这类板子不会有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换了,随便刷,保护什么

芯片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芯片找了好几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芯片找了好几遍啊

芯片你都找不到,还谈什么维修,没意义了

网友:
这是主板照片,大家能找下芯片在哪里吗??

H55
ZBIAN左边上面 那个 8条腿的 东西哈,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

   请问是这吗??无法打私信,只能这样回帖了

网友:
    请问是这吗??

网友:
请问是这吗??:lol

网友:
应该有设置关闭的吧,H110的有,H61没主板测试了

网友:
打卡机箱后,用放大镜看是spansion fl064kif确定是bios缓存吗?小白不懂,求大神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