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4436S不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18-04-27):
这个本子是AMD独显 版号6050A2417101-MB-A3   据客户描述是不充电 用电池好用 到我这里已经开不开了按开关  电源接口橙色指示灯闪   插稳压电源无反应   拆机裸板自动上电电流跳变感觉要亮机了掉电  每次插电源都这样  接上开关就不上电了  测公共点电压正常     待机3v 5v随着掉电也没了       之间的的各种检测忽略直接上结果 这个ANX9834 芯片 bga封装的 加焊一下就好了         在论坛上看见有一个一样本子温控的问题也是加焊这个芯片的问题  不知道这个本子还有些奇怪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希望大家能试试      比如卡logo桥和显卡都搞了还不好的可以试试这个芯片

网友:
开关板上有电容短路还是有元件腐蚀了引起3,5V都没得?屏转换芯片BGA很少看到

网友:
这个双显卡的机器用的多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

网友:
有没有查电路看一下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是显示信号转换芯片吗?居然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