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1LKB进水维修以及新款华硕板载内存屏蔽教程!

楼主(2018-04-27):
机器:Asus

版号:X751LKB_2.2

故障:进水,板载颗粒短路

进水面积不大,不过都在板载内存上面!

洗刷刷后测量内存供电短路,拆掉所有板载内存颗粒后解决短路故障!

接下来就是如何屏蔽板载内存达到机器修复!

因为是新机器,个人通过PCB_ID USB_OC#等几个常用信号尝试屏蔽均失败!

无奈请教宵神!得到答案~~·(感谢宵神)

MD_ID0  MD_ID1  MD_ID2 这3个是屏蔽板载内存的关键信号

原来的位置是100,然后对着点位更改成011后完美屏蔽亮机!

点位找宵神买!(QQ:601098078)

因为客户在等,所以忘记给大家拍电阻实物图!通过点位图奉上MD_ID0  MD_ID1  MD_ID2电阻位置!

华硕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维修不易,希望大家能加点分!

 会员2032182元2023-4-18 15:44
 会员11312202元2023-3-22 13:00

网友:
高手,佩服,学习一下为自己充电,谢谢,顺便坐个沙发。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屏蔽了。。。。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真的是乱搞的,有次我也是换了3-4个地方,一个一个换着试,换到最后一个地方才亮机。这个型号我收藏了

网友A:
还没有屏蔽过板载内存呢,楼主说的这个屏蔽是去掉这些地方的电阻吗?

网友B:
宵神前来坐镇,沙发被人抢了.............

网友:
              还好还好,华硕的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C:
谢谢分享。你们怎么晓得这个信号的,点位图有这个信号标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屏蔽过板载内存呢,楼主说的这个屏蔽是去掉这些地方的电阻吗?

是将电阻移动了一个位置,就是高电平移到低电平,低电平移到高电平,让主板不认板载的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你们怎么晓得这个信号的,点位图有这个信号标记吗,

这个我也是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就求助的宵神,他告诉了我的方法,不然我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宵神前来坐镇,沙发被人抢了.............

宵神你是怎么知道是这几个信号的,分享一下原理,感谢!!

网友:
我说 他怎么  帮你宣传帖子  加分   原来有他QQ    哈哈

网友:
不知道,现在ASUS的机器有几个方法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有图,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个    能用到                         学习 加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751LKB 2.2水上維修和全新華碩板載內存屏蔽教程

网友:
这种方法非常实用!!!!!!!!!!!!!!!!

网友D:
其实把电阻去掉可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把电阻去掉可以吗          ?

如果把电阻都去掉是不行的,我也是试了好多种组合,才搞定的!

网友E:
不光是ASUS的,很多机器都开始板载了,最讨厌CPU板载
玉树凌风
大势所趋,你是无法逃避的,除非你不修电脑了,接受现实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光是ASUS的,很多机器都开始板载了,最讨厌CPU板载
大势所趋,你是无法逃避的,除非你不修电脑了,接受现实吧!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板子 路过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