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F2A68HM-S1 REV1.1

楼主(2018-04-27):
看图,这个地方掉了一个电阻,不知道多大的,我补了一个1K的,开机第一次不过内存,拔下电源再插上开就亮了。应该电阻不对,谁有这个板帮忙量下这个电阻多大的。  谢谢!!!

网友:
找点位图和图纸看下,不过这块板论坛好像没有图纸,去马云的店里买吧。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新货,可以去拿块主板看看

网友:
找个点位图呗 应该不难找吧 技嘉的

网友:
这个位置就是1K的电阻,另外一个也是1K的。

网友:
不是1K的吧,我补上去第一次开机不亮,要重新拔电源再插上开机才亮,,,,,,,,,

网友:
找点位图和图纸看下,不过这块板论坛好像没有图纸,去马云的店里买吧

网友:
10K欧的电阻,,查图纸

网友:
修好了, 200多欧的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