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24V芯片

楼主(2018-04-27):
最近遇到一个显示屏,是属于那种专用的,屏幕比较小。现象是黑屏,经查,里面保险丝坏了,一个芯片坏了,芯片应该是12升24V的,升到24V给背光灯供电,现在芯片坏了,没24V输出,芯片是一个20脚的,上面能看见的是第一行C8=DA,第二行S3F,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那位大神知道具体型号啊,谢谢!或者代替型号!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这是芯片的大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