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8-05-13):
来自: 湖北武汉 来自 湖北武汉
楼主,我给你个关于指示灯的图,你自己琢磨一下
这是我手头上找到的 pmi8996指示灯的部分,三色信号为高电平时,LED发光,受CPU控制!不知道小米的呼吸灯是不是这样的。
既然你测试LED三色控制都正常,可以排除电源IC的焊接,仔细查找一下此机型绿灯常亮的各种状态,比如充满电 什么的等等情况,再作分析。
我只是胡乱猜测 各位大神切勿笑话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个关于指示灯的图,你自己琢磨一下

这是我手头上找到的 pmi8996指示灯的部分,三色信号为高电平时,LED发光,受CPU控制!不知道小米的呼吸灯是不是这样的。
既然你测试LED三色控制都正常,可以排除电源IC的焊接,仔细查找一下此机型绿灯常亮的各种状态,比如充满电 什么的等等情况,再作分析。
我只是胡乱猜测 各位大神切勿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给你个关于指示灯的图,你自己琢磨一下

这是我手头上找到的 pmi8996指示灯的部分,三色信号为高 ...

谢谢!三色指示灯单独测试状态均正常。但是正常状态下,不像正常亮度,而是微显绿色,图纸我也看过,感觉和外围电路关系不大,焊接技术不行,不敢动CPU,所以只能让它亮着。

网友:
我感觉可能芯片不行,网上买的?靠谱吗?假芯片挺多的

网友:
直接拆灯不就完了么,动了cpu了这个小问题就不要执着了

网友B:
应该是指示灯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示灯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啊

不像短路。显示其它颜色都正常,只是正常不应该亮灯时显示浅绿色,比正常绿色颜色浅。

网友:
呼吸灯一直绿灯?这貌似是不好的节奏啊!这哥们最近必然会发生点什么!           好了,回到正题,这玩意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本来打算把客户打发走自己研究研究的,结果tm的客户居然不修了,说将就用,哎呀这家伙给我气的呀,心里一万只草泥马草泥马奔腾而过,哎,世态炎凉,连客户也狂!!!

网友C:
短路的可能性较大,重植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可能性较大,重植锡吧。。。。

技术不行,不敢动CPU。。。。。。。。。

网友:
太深奥,焊接不太行,有点看不懂,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之前买过带呼吸灯的手机,貌似呼吸灯也是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