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557L版号X555LP触发不上电二修

楼主(2018-04-27):
同行拿过来说修过,这一说我就没什么信心了,再怎么说大老远拿过来,就给看看,拆的时候壳子螺丝基本没什么螺丝被上家拆掉了好多没上,拿到板子就按不触发思路干,就开始了万用表一顿狂戳的思路,把待机条件量了个遍,量到PM_RSMRST#待机时电压各种跳,按开机,就不跳正常3.2V, 就狂搞PM_RSMRST#,怎么搞还是狂跳,就在想是是不是PCH坏了EC 坏了,又在想上家是不是拆过什么,想想算了不修了才一百修个吊,修的没劲换板,又想如果换板轮不到我同行自己换了,就打消换板的念头,突然想到一个信号漏了SRTC_RST#,没错你没有听错,没么常见的信号既然漏了,量到R2226一头只有1.7V另一台3.2就直连了

网友:
直连真的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COMS电池信号吗、。

。。。。。

网友:
          SRTC_RST# 引起的PM_RSMRST#跳变,没太想到这个,上家居然也没查这个。

网友:
幸亏突然想到这信号,不然一百块打水漂了,呵呵!

网友:
收的太便宜了大神,这样问题的机器我一般都要收500大元以上, 再不济怎么也得收相当于新主板7成的价格吧。

网友:
上家不够专业啊,现在这个是必查信号为

网友:
想不通,这个信号会影响RSMRST#,还有SRTCRST#这个信号应该是由延时作用的,不能短接吧

网友:
华硕笔记本这款是没有图纸的,你厉害,还2修,服你了

网友(2019-10-05):
上家技术不行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