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ZE南桥代换经验

楼主(2018-04-27):
              接一台华硕X550ZE的同行送过来的板子,插电待机电流0.2+,果断判断是南桥坏啦,南桥是218-0844012,手上没这种芯片,只有一个218-0755046,代换试试,上机后开机正常,USB进PE也都正常,故在此说说,给大家一些经验

网友:
型号不同也换上能开机!!!!!!!!!🐂b!!!!!!!!!!!有空也得试试

网友:
试验过啦,确实可以,没返修过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啦

网友:
我都是用同型号代换

网友:
有同型号还是同型号换的好,没有也只能代用了,就怕时间长了有小问题

网友:
型号相差这么多都能代换,AMD的这个南桥很迷啊

网友:
厉害了,下次又多了一个方案

网友:
确实是可以的,那台机器已经交出去好久啦,顾客没找过我,没问题

网友:
型号差这么多都可以代换的么……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人代换的   以后的人就是方便   就怕知道可以代换的  不说那就是不确定的搞    有可能最后是报废

网友:
我代换也是查啦好久才敢动手换的

网友:
AMD的桥和CPU都比较怪!代换也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