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不开机大短路附上图纸积分不是我设定的

楼主(2018-04-27):
这个故障很简单我就不在这里卖弄玄虚了,我都标注了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了!

DELL Quanta DAVM8MMB6E0.pdf

网友:
这样也行,神一样的操作,双击666……

网友:
加分了 图纸可以不用上传的 论坛都有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么麻烦吧。。。。弄的好高深。。没看懂。。。高手

网友:
电容倒是可加可不加   不过这保险倒是一绝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学习学习经验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这一招,从来没有用过,很新颖,厉害!

网友:
戴尔pp38l的破机器好多都是这种问题 还有就是显卡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高手大神学习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