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iPhone 6S plus不开机保资料

楼主(2018-04-27):
iPhone 6S plus不开机保资料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的王工,今天同行寄修一个要保资料的6SP,和大家分享一下过程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客户说要保资料,目前是短路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熏松香。估计不只是短路这么简单。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之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直接漏电接近700毫安。

漏电这么多,肯定有某个原件短路造成的。将整版熏上松香,接通电源。如果短路的原件肯定会发热比较严重,观察哪个原件最先融化,结果发现基带电源最先融化了。
这么说就是基带电源内部有短路的地方,换上基带电源。在接电,果然不漏电了。
第一个故障短路的问题修好了。接下来装上屏幕开机,能亮苹果的LOGO,可是过一会又重启了,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每次到300多就掉电重启了。

正常情况这种故障维修都是需要刷机,然后根据刷机报错的代码来具体维修的。可是客户说要求保住资料。根据经验分析,6S系列的iPhone手机开机过程都是先检测打电话的基带部分,如果基带部分正常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启动。所以把故障点锁定在基带的部分。
首先检测基带的工作条件。逐个测量,都正常的。
拆下基带重新植锡安装
安装之后故障依旧。

既然基带的工作条件满足,重新安装过基带芯片。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基带的主供电的电感虚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那么就尝试了一下加焊电感
主电感加焊之后故障依旧。
这些工作条件都检查完,那么还以一种可能性,就是基带CPU已经损坏。顾客主要是想要手机内部资料。手机有价资料无价。所以就尝试“骗过”手机的信号检测。
这种情况无非就是手机检测基带CPU的某个信号失败,导致识别不到基带CPU。既然这样,我们就在其他的主板上面拆一个正常的基带CPU,让手机能认到基带CPU即可。
按照这种想法,更换基带CPU

开机正常。
由于基带CPU和手机的其他配件不匹配的。所以无法用打电话的功能。能正常开机,客户的资料也可以正常保存了。由于客户资料需要保密,没有密码到此机器修复完成。由此可以证明原基带CPU损坏

我是分割线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29号颐高数码A座J1002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5314619527
微信:15314619527
QQ:77767711

网友:
如果是我修恐怕到300ma时已经麻爪了,楼主思路不错继续像你学习

网友:
这个技术  这个思路,可不是一般的牛哇

网友:
学习老司机,楼主这个想法很棒,。。。。。。。。。。。

网友:
基带爱坏,是与它的供电有关系!

网友:
这技术 这思路 真不是盖的 向老师学习了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学习了,看这贴子,对自己就是有所提高

网友:
可以很强势,楼主技术真是杠杠的

网友:
楼主的每日一贴,让我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基带坏了就不行了,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思路清晰    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