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600LI,板号X555LP开机卡灰屏卡logo维修

楼主(2017-03-24):
华硕FL5600LI,板号X555LP开机卡灰屏卡logo,有时候触发无显,进PE就掉电重启。如图:
检测主板供电正常,无进液、掉件。进论坛搜了搜,有很多大神说这款机器有通病,就是硬盘接口小板虚喊焊。于是尝试加焊接口,结果手一抖接口报废如图:

接口报废,去掉接口加电测试,涛声依旧。醉了,没好还赔上一个接口,看电流0.95,怀疑bios   内存,由于板载内存没办法直接换内存测试就先刷个bios,刷后故障已依旧。就剩内存有嫌疑了,就在论坛上找屏蔽内存的方法
一搜还真多,结果一个都毫无卵用,我还是比较执着,继续试总有一个适合我,总于皇天不负有心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0818-1-1.html在这个里面付费0.2元找到了,屏蔽成功,上电0.56,插内存亮机,进PE分分钟
第二天接口到了焊上测试,已经可以进系统 装起测一天都正常
下面附上点位图和bios: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NDk2NHxmMDBiYzFjOWE4YWIyNmFjMDQ4OTMwMGM2ZjMwYWUwMnwxNzQ1Mzc4MDc0&request=yes&_f=.zipattach://1694965.zip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NDk2NnxhMzBlYzUxZDYzZTczNjM0MGEzYTdiYjZmYjgzYjEzOHwxNzQ1Mzc4MDc0&request=yes&_f=.zip

X555LP REV 1.1 点位图.zip

网友:
这个是点位和bios,主板版本是1、1的

X555LP 原厂.zip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思路明确,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思路明确,值得借鉴

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网友:
工程师级别的人懂的就是多,估计三五年后全是有大学级别学历
的人才会修主板了

网友B:
遇到一台飞行堡垒,也是卡LOGO 灰屏  进系统蓝屏,进PE卡死。换了内存南桥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飞行堡垒,也是卡LOGO 灰屏  进系统蓝屏,进PE卡死。换了内存南桥无果。

如果有板载内存优先考虑板载内存吧,华硕板载内存容易坏

网友:
板载内存引起的卡LOGO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我这有个待机0.10的 板载U  可能是U坏了  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