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开机

楼主(2018-04-27):
接客户一台联想s410 开机不显 电流 0.325左右。这机器CPU容易挂。凭借经验拆下cmos电池,可以正常亮机。测试coms电压2.95v。更换新电池后开机正常。简单的故障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遇到都别走弯路。

网友:
      可能是放了一下电就好了,电池2,9V是完全可以用得。。。

网友:
这种机器放电就好,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A:
这是捡到了,一般机器都会先放下点看看,当着客户面点亮机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捡到了,一般机器都会先放下点看看,当着客户面点亮机就尴尬了

这个要先取下电池 开机一次 正常后才能装上电池 只取下电池 放电不行的

网友B:
这个要先取下电池 开机一次 正常后才能装上电池 只取下电池 放电不行的

网友:
可能是放了很长时间没用了                                                 .

网友:
思路清晰,按条件查找一针见血,修的不错哈哈哈哈

网友:
估计会返修,我修过这机器是一键还原的那个按键干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先取下电池 开机一次 正常后才能装上电池 只取下电池 放电不行的

机器放电正常后,你有没有把原电池装回去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2018-05-27):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先取下电池 开机一次 正常后才能装上电池 只取下电池 放电不行的

2.9也差不多啊,你这个怕是要返修哦

网友:
2.9v也有点低,不是拿下来测试,是在上面测试最准确。

网友:
这个电脑我遇到7 8次了好几次都是重植的CPU  而且CPU容易变形  看运气

网友(2019-10-28):
电压2.95,按道理电池基本是满电,为嘛要换个新电池,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