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8P67 LE 跑码15不认内存秒杀

楼主(2018-04-27):
接修一张华硕P67主板,见下图,客户说不开机,上机开始维修,插上诊断卡,4个内存都是15代码,明显不认内存,一般习惯性的都是量总线信号。
明显见图内存脚,明显不正常,电压为2.6,直接拆掉图中8脚芯片,立马亮机.时间紧迫,就拍了两张问题的地方,但绝不是灌水。

 会员12525032元2022-12-6 14:46

GA-990FXA-UD3 (rev. 4.rar

网友:
nice nice 本小白来捧场来了

网友A:
超频芯片  已经是通病了!但是我还没有修的过!

网友B:
学习了,听说这个是通病,,,,,,,,,,,,,,,,,,,,

网友:
华硕 技嘉主板都有这种小8脚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C:
电压检测    这个厂家有问题  谁用谁倒霉  华硕 技嘉   V星!!!!!

网友D:
现在看到ASUS MSI拆这个6脚芯片都是默认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芯片  已经是通病了!但是我还没有修的过!

这个东西就不应该用在主板上。   直接不上的话 可能主板都要用的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检测    这个厂家有问题  谁用谁倒霉  华硕 技嘉   V星!!!!!

自从3代主板以来   大牌厂家都用的有这个芯片。

网友E:
华硕主板的通病     有些是K72或者排阻问题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到ASUS MSI拆这个6脚芯片都是默认动作了

默认动作  如何理解

网友F:
修的不错,请问8脚芯片标号是PU1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请问8脚芯片标号是PU14吗?

这个没大注意,反正就是图中拆掉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请问8脚芯片标号是PU14吗?

就图上拆掉的那个零件,貌似没看到零件位置

网友:
华硕最常修的都是822,小5脚,小八角

网友G:
这个通病修过很多了,有些板还会被拉低CPU电压(用于CPU的超频芯片)

网友:
这种通病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H:
刚好bios  下载了试试 GA-990FXA-UD3

网友:
超频芯片  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I:
这表笔被糟蹋成什么样了 那个8脚是控制啥的?

网友:
狂欢节狂欢节客家话客家话客家话客家话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听说这个是通病,,,,,,,,,,,,,,,,,,,,

还有822上拉排阻坏也会影响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表笔被糟蹋成什么样了 那个8脚是控制啥的?

表笔 就要这样才好用,原装的那么粗,随便一测试一个IC脚位,稍不注意一旦短路,不知道要搞出多少问题来。至于这个芯片   我感觉用在这板子上是多余的,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好bios  下载了试试 GA-990FXA-UD3

BIOS绝对的好使,这是之前发帖遗留未使用的,这次无意就发上了

网友:
P67的15,内存不过,修过一片,我发现是3V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主板的通病     有些是K72或者排阻问题导致不过内存

排阻在G41 P43上面用的出现的问题最多      后续用的大排阻 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通病修过很多了,有些板还会被拉低CPU电压(用于CPU的超频芯片)

还会出现内存电压过高  CPU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