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小小白小试牛刀LZ57维修过程,请大神多多关照!

楼主(2018-04-27):
首先要感谢迅维这么一个平台和这里所有的老师!因为来到实地后,我发现这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还有让人难忘的菊花班,老师们风趣幽默!用生活实物比较的教学方式,让我们牢牢记住元器件,例如:“电容像生活水桶,电容存储电,水桶存储水!简单易懂!”所以想学技术!到迅维!必须为迅维和老师们点赞!
废话不多说,下面是我来实地学校实操的第二块板!第一块就不说啦“两个硬盘鸣翠柳,一缕显卡冒青烟。”
接到一块联想LZ57   版号:纬创10290   单板
目测故障:二修机,不开机,大量缺件
检测外观:发现缺少一个芯片,待机部分严重缺件,BIOS被动过!
先来个板的正反面
正面待机部分目测有缺件!

来张反面缺少芯片,BIOS有焊接过的痕迹!先把比较明显的芯片补上!
由于前板失误累积经验,这次学乖了,拿到板先不盲目补件!而是一步一步走!先对整板的公共点电路和PWM电路查了个遍!没发现公共点短路!

看下电路图做个简单的分析!大神们勿喷!请多指教!
沿着电路图跑下电源接口发到充电芯片部分!发现下面的二极管装反了!心中窃喜!
就是下面这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装反了会导致公共点电压被拉低,公共点不出来!但测量公共点阻值依然正常!

继续沿着电路图跑,发现有个P沟道的管子装反了,立马动动风枪,吹下来对脚位装回去!
来到迅维后,焊接技术上了个台阶,风枪烙铁都是毛毛雨啦!

继续查电路跑线路,来到了重灾区,待机部分!打开电路图,对着图纸测量线性3/5V阻值,上管G&下管G,相位是否断线,一步一步认真的测!重要的话说3遍:“不要急于上电!不要盲目补件!不要急于上电!不要盲目补件!不要急于上电!不要盲目补件!”下图为未补件原图:
对照电路图,把相应的元件补好后!在看下,其实补的也不算多!附上一张补好元器的图!由于没洗干净,有些地方看不是很清晰!
接着检查下晶振,结果和上张板有着同样的故障!装反了!
晶振装反会导致开机不起震和一些怪里怪气问题!既然发现了就装回来!
跑到这一步大概找出了7-8处问题,接下来对各大电感,公共点,MOS管再次打值!确认好后在上电!上电后发现电流有跳变,从0.01跳变到0.13,看来是自动触发了!听老鸟说这块板有这通病!那就先暂时把这问题放一边!拿万用表测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输出!拿示波器抓波!对重要点位进行抓波!示波器用好!能帮助我们迅速判断故障!

量下公共点电压
19V正常

电感后端5V输出,正常
电感后端3V输出,正常
VCCSA_PWR管家供电0.9V,差不多放过!

1D05V_VTT  内存供电0伏,明显不正常!查电路图找芯片!对照实物!
然后查看主板上PU4501芯片周围零件,发现有个自举电容被拆了!
在料板上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不上去!电压出来了!其它的电压也都正常!

能修到这一步,心里从未有过的兴奋,要感谢迅维老师们的悉心栽培!!!然后我要疯狂抓波啦!确定没问题后就上U和内存!!!
公共点波形,19V并保持,正常!

上管G&下管G极波形,上管有25V左右,下管5V左右,正常!说明后端输出没问题!

上管G&EN开启波形对比!正常有工作!说明EC有发出PWM开启!

公共点&电感前端波形,正常!然后在抓输出端波形!

电感后端输出3V波形正常并保持!!!

电感后端输出5V波形正常并保持!!!

其它电压也都出来了!就除了CPU供电要上电后才能发出!(根据时序CPU发出SVIP波形给CPU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输出CPU核心供电)那就只能找我们的菊花班帮主拿U和内存了!上电测试!满心期待!结果卡在电流0.56,然后掉电!拆掉内存后电流停在0.5左右,翻翻九阳神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书中得知!接下来是读取BIOS!想到之前的BIOS有人动过!我还没去修!毫不犹豫的拆下来重新刷!
附加一张还没拆BIOS的图片!很脏,而且没焊好!
然后在迅维网上找了一个刷进去后!故障依旧!找了下学长在他板上拆了个BIOS试下!电流上去了!到0.82停了下来!也不掉电!拿来显示器!接上显示!亮机了!维修完成!那就拿这个BIOS提取后刷到原来的BIOS上,装上!也亮机啦!顺便发下亮机图片!
再次感谢迅维平台!啊林老师和黄老师的悉心教导!功不可没!还有迅维集体老师的敬业精神致敬!让我们这些小小白从不懂到懂,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老师,您辛苦啦!接下来!顺手抓了下SMBUS波形对比!如图:
有内存时SMBUS波形,如图:

VGA行场信号对比,如图:

VDS差分信号对比,如图:
EDID_CLK&EDID_DATA身份识别信号波形无屏时EDID_CLK&EDID_DATA信号波形,如图:
有屏时EDID_CLK&EDID_DATA信号波形,如图:

BIOS片选信号波形,如下图:
PCI_FRAME#帧周期信号波形,如图:
作个小结:接到板后,首先要对外观进行目测,看有无缺件,进水,维修过!对各大电感及公共点,MOS管等进行测量阻值!不要盲目补件,不能急于上电!小小白的第一次就死在了盲目补件!这次顺风顺水也是总结了上张板的问题,自我检讨!有不足之处请大神批评指正!附加下我从亮机子上提取的LZ57 BIOS!查图图纸!查图点位!

网友A:
以前没有基础能学这样吗。

网友:
小新 牛逼  牛逼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让我很崇拜,我要是有楼主这技术

网友:
赶紧截个屏 省的等会收费

网友C:
那张电流图,早就过时了

网友:
学习一个了哈哈,这经验看看下次能不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基础能学这样吗。

以前只会装个系统!真的没什么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张电流图,早就过时了

厉害了老哥!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让我很崇拜,我要是有楼主这技术

我是只菜鸟!谢谢学长的赞赏!

网友D:
一塊測試版 說的那麼高大上  無非就是二極管裝反 沒有自居電容 都是過來人  還二修機  好好學吧

网友E:
又一位入坑了。。。。恭喜恭喜。。深似海啊

网友F:
很不错,从中学到一些知识。多谢多谢。

网友G:
突然觉得我真该来实地进修一波呀

网友H:
新手来学习经验啦,先向高手们好好学习技术。多看总会有收获滴,学习再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塊測試版 說的那麼高大上  無非就是二極管裝反 沒有自居電容 都是過來人  還二修機  好好學吧

老哥一看就是过来人,现在一定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突然觉得我真该来实地进修一波呀

我以前是看这个平台上的帖子和一些维修视频后,在家还是不会!才决定来实地实践,实践真的很重要!现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都阔然开朗了!焊接也上了个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学习了

谢谢大神观赏,还得向你们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从中学到一些知识。多谢多谢。

分享心得,能帮助到他人也是件很开心的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来学习经验啦,先向高手们好好学习技术。多看总会有收获滴,学习再学习

不是什么高手啦!我就一个初学者!只要肯努力!就会有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一位入坑了。。。。恭喜恭喜。。深似海啊

入坑,不是很理解!大神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您的观赏,相信你也是大神!

网友K:
不错不错,学习的很有成效!!!

网友L:
一个大神又产生了,修机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学习的很有成效!!!

谢谢大神赞赏!小白向您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大神又产生了,修机这么6。。

大神,您谦虚啦!我还得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赞赏!

网友N:
我也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 自己学 只学会了 PWM检测 和晶振检测 其他信号 就不会了  求大神赐教

网友O:
这才刚刚开始  再接再厉 以后的路还很长

网友P:
阿林老师左手边第一组,靠圆柱那排是福地。板子全组亮

网友Q:
为什么mos管p管是高电压导通?n管低电压导通?。。。写反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mos管p管是高电压导通?n管低电压导通?。。。写反了吧。

P是低导通,N是高导通,如果你看到了,那就估计我写错了见谅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 自己学 只学会了 PWM检测 和晶振检测 其他信号 就不会了  求大神赐教

别闹,大神,我也在学习中你肯定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才刚刚开始  再接再厉 以后的路还很长

确实是这样,这只是刚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P:
阿林老师左手边第一组,靠圆柱那排是福地。板子全组亮

迅维真是卧虎藏龙!大神都这么低调

网友Q:
引用 网友R:
P是低导通,N是高导通,如果你看到了,那就估计我写错了见谅见谅

发图要严谨哦,第一张电路图讲解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后面的就没看啦。
希望能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发图要严谨哦,第一张电路图讲解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后面的就没看啦。
希望能改正~

谢谢您的指点,不然误导别人就不好了

网友:
精华啊   这操作佩服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mos管p管是高电压导通?n管低电压导通?。。。写反了吧。

大哥,你不会看到的是数字型三级管吧!

网友:
厉害厉害,维修的很细,学习了,不过这板子是谁乱改的,牛批了,没楼主这么细心还真下不去手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大哥,你不会看到的是数字型三级管吧!

恩 认真确认了下 第一张图看不清我以为是mos,抱歉。
npn数字三极管。。一般就直接说三极管,p或者n就行。
没有错误!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恩 认真确认了下 第一张图看不清我以为是mos,抱歉。
npn数字三极管。。一般就直接说三极管,p或者n就行 ...

你一说我看了又看,感觉不对啊!没写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一说我看了又看,感觉不对啊!没写错啊

作者厉害了。非常感谢传授知识。

网友S:
真的很不错!!有机会真的要去实地学习下

先自学下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的很不错!!有机会真的要去实地学习下

先自学下基本!

基础真的很重要,来实地后,焊接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很好 谢谢!!!!!!!!!!!!!!!!!!

让大神见笑,还得向你学习!

网友U:
牛逼  牛逼 牛逼  牛逼牛逼  牛逼牛逼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U:
牛逼  牛逼 牛逼  牛逼牛逼  牛逼牛逼  牛逼

大神,别闹,别闹

网友V:
想想機子的主人和上家可是弄的很不愉快吧,動這麼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V:
想想機子的主人和上家可是弄的很不愉快吧,動這麼多的地方

有些板子!上家没修好,又新增了许多新的故障,别人动过的机真的得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