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ASUS 平板PC二合一维修

楼主(2018-04-27):
机型:ASUST100T
板号:T100TA

故障:不通电

来个板子正反面照,

机器是返修的,之前问题清屏不显示,刷了一个BIOS好了,客户拿回家用了几天不开机了,没办法只有继续修,

拿到机器按开机键没反应,以为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保护了?打开后盖重新拔插电池,按开机键还是木反应,电池没电了?万用表量了下没电,客户又没带适配器,夹电给电池充会电,插上电池还是没反应,NND看来主板有问题。
拆出主板,撕掉贴纸,仔细观擦主板,发现猫腻,

电容短路了,看点位是电池供电上的电容,直接拆掉,再次插上电池,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了几秒灭掉,再次开机还是一样,我X,还有问题?电池没电了吧,夹电给电池冲半小时在说,再次插上电池开机,然并卵。。。开机掉电,,心里有点毛了,直接5V夹电在电池接口上面,待机有点大,待机电流0.2几,感觉不正常,先不管他正不正常,按开机键开机亮屏显示一个电池图标后掉电,机器应该没啥大问题的,从待机入手,夹电手摸电源IC,充电ic,充电IC有点烫手,看来就是它了,BQ24195L.
没见过这IC,只有订货,到件后换上插电池直接开机,

post_dele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发上来呀,这种平板修的还是少

点位坛子里有了,就没必要再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6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 学习了。。。。。。。。。。。。。。。

没啥含金量

网友:
看完帖子的,还看到这里的加个分呗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啦。没有特别的技术含量。

网友D:
这个 我觉得楼主走了点弯路,直接上可调电源 看待机就应该真的短路了。再用烧鸡大法 应该不用那么久的时间。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发的图也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啦。没有特别的技术含量。

恩是的 一看楼主都是个老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我觉得楼主走了点弯路,直接上可调电源 看待机就应该真的短路了。再用烧鸡大法 应该不用那么久的时间 ...

没怎么修过这个机器 之前遇见的都是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 ...

这、水灌的,好歹打几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发的图也多,楼主辛苦了

有用就好

网友:
元器件的精密度好高 都跟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平板都会修啊

网友:
已经加分,楼主是老司机,这完全是凭借经验修,先是目测变色电容短路,然后加电5V到公共点,机器正常,直接凭借待机电流锁定到待机部分,最后手摸出故障点,这修机速度,牛

网友:
原来充电芯片会引起。。。。。。。。。。。。。。。。。。。

网友:
这机器维修的利润还行,可以多玩下.

网友:
楼主检查问题蛮仔细的啊!思路也比较清晰。向楼主学习

网友:
平板真 的很难搞

网友:
谢谢楼主,,你的帖子技术含量有点高啊!!看你的帖子学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