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27):
机型:燃7000(14-7460)
板号:D821P
故障:进液,售后拒保

拿到机器,通电大电流,拆除板子发现有进水痕迹,范围并不是很大,在CPU核显供电周围,

刮骨疗伤后,通电不在短路,换个隔离管子点屏亮机,开机亮屏时间有点久,新款DELL都这样,主板断电后第一次开机很慢。装完后,开机亮机很慢,LOGO过后报错,进不了系统,重启进BIOS看看设置,还是很慢很慢,进入BIOS界面不能调试,全是灰色的,我日,BIOS有问题了?
关机再开还是亮机慢,有点恼火,还有问题,拆开后盖准备刷BIOS的时候,多了个心眼,万用表戳了下处理过的地方,核显供电的主供电19V
还是短路的,

你妹,刚刚只是把短路的地方割断了,
板子附近刚好有个隔离点,直接断开

后继不在短路,从旁边拉个19V过来

再次开机亮机很慢,关机后再开,亮机速度杠杠的,LOGO过后不再报错,直接进系统,重启进BIOS界面也能调试了,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5-1-18 05:42

网友A:
            Dell 新款的机器放电过后要 掉三次才能显,亮机是要慢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新款的机器放电过后要 掉三次才能显,亮机是要慢很多,,,

知道啊,这个是核显供电问题了才导致的故障

网友B:
你这19v飞的线不够粗,用久了会不会断开

网友C:
Dell 要自检。。。。。。。。。。。。。。。。。。

网友D:
刮骨疗伤的,最好还是要多打一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19v飞的线不够粗,用久了会不会断开

不会,肯定够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要自检。。。。。。。。。。。。。。。。。。

恩是的,CPU核显也会引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骨疗伤的,最好还是要多打一下值

看着没大电流了以为好了

网友E:
刮得时候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刮得时候要看看。。。。。。。。。。。。。。。

光看电流表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 学习了。。。。。。。。。。。。。。。

顺便带走一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 学习了。。。。。。。。。。。。。。。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H:
好用心                                楼主是砖家

网友:
不错  这个技术六六   一条线赚了几大百的

网友:
              短路的 地方没有刮干净吧!

网友:
核心显卡供电没有也可以亮机呀,是因为双显卡原因吗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这样都能修好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用心 楼主是砖家
跟强哥你比还是差远啦

网友:
看楼主这维修的行云流水般顺利 思路是真的六

网友:
修进水机子真是头疼啊。呵呵。学习了。

网友: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我不会直接通电的,拆机 测试完 才会通电 ,别把问题扩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路过学习了,

网友:
看着大电流 心里那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