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5459通病维修

楼主(2018-04-27):
故障:有时第一次不开机  所有电压正常

指示灯:4 白   2  橙

板号:DAOAM8MB8D0   REV

加焊内存插槽   问题解决,   无线网卡插槽也加焊一下 ,不然进系统 有时会没有WIFI

原厂BIOS 工厂

网友:
   通病吗,意思是已经修了多台相似的了?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学习了,,,,,,,,,,,,,,,,,,,,,,,,,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目前修这款机器还没修到 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不科学吧,内存槽不行,没听说过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修过几台了呀怎么这么肯定是通病呢不过也谢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这里有一台5459故障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能开机进系统10分钟左右会蓝屏重启就不显示了.多开几次又能显示.换了内存还是一样.焊接了内存接口测试1小时了.目前没有出现蓝屏还在测试中.......

网友:
还么遇到过,很少见内存槽虚焊的电脑了,,

网友:
技术真牛,值得我们这些小白学学

网友:
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

网友:
请问这个是通病吗,我修到这种机子BISO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吧,我的机子是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网友:
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

网友:
以前老机器容易出现内存槽问题,近几年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问题也有 我 也是服了   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下次也可以捡到软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内存槽空焊了
虚焊 空焊 早就不能用了

网友:
收藏 下次碰到用

网友:
目前修这款机器还没修到 这个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