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开机不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27):
           型号   联想G50-70           板号   NM-a271
   拿到机器,开机不显示,客户描述换过屏,拆机,量内存波形,发现已经跑码过内存,量屏线接口发现21.22脚LCDVDD_CON无电压,

查LCDVDD来源

主板上找到U9,发现U9有烧坏的痕迹,没注意很难发现。果断换掉,裸板试机正常显示,装机。在开机发现依然不显示,再拆开,发现U9烧了一个洞,量前后阻值正常,再换一个管子,开机U9冒烟,断电。上家换过屏,难道是屏上面有问题?盯着屏线看的时候发现屏轴里面的屏线有被压过的痕迹,拆屏,剥开屏线发现有跟绿线刮伤裸露跟地线粘在一起了,接线包好,装机测试,一直正常。

网友:
分难赚,发个帖子赚点分。..........................

网友:
心细很重要,赚钱不容易!

网友:
还没有把屏烧坏已经够走运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  挺难的。。遇到上家 2B   修起来 好难 啥问题都有

网友:
现在的分是不好赚呀呵呵呵   发帖辛苦

网友:
还没有把屏烧坏已经够走运了。JIAYOU GANBA

网友:
你这个还好的,我这接个华硕vm590ze7500,主板cpu烧,直接换板又烧了了3V供电,拆到最后是商家挤压屏线屏线烧了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