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信号英文解析

楼主(2018-04-27):
ACIN     主板适配器电源插入的一个检测信号,当适配器电压符合要求后,这个信号变为高电平3.3V发给EC;电压检测功能通常由充放电芯         片来实现
AD_OVP   主板过压保护信号,高电平时,表示主板电压有异常
ACOK     插入适配器检测信号
ALW      它的英文全称是Alway,意思是总是,如+5VALW,它用在当电源插上后,这个电压就应该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插上电源后,只有是ALW          ,不管是3VALW,还是5VALW,只要是ALW,都应该有         它相应的电压,它是给开机电路用的,如EC等
AC_PRESENT
AC_LED_ON#
AD_AIR
AC_IN_OC#:通知系统电源适配器已经插入,操作系统右下角会有图标变化
BAT+     电池接口输出的一个供电电压
BAT_PRS# 电池插入的一个检测信号,插入电池后,拉为低电平
BL/C#    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正常时为0V,电池电量低时为3.3V电压.当电池电压低于电路设定的一个门限时(通常为7.5V),这个信号会发出            高电平给EC,EC得到这个信号会发出关机         动作,或者在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EC拒绝开机,BL/C#为一个双向的复用信号,当IO控制D/C#为低电平时,BL/C#也被驱动为低电平,表此时电池为充电模式,当IO控制D/C#为高电平时,IO释         放BL/C#信号,并对BL/C#信号的电平进行          采样,此时高电平的BL/C#代表电池电量低
BATSEL_2P#:EC通过SM总线得知电池电量信息后,发出BATSEL_2P#信号,给充放电芯片,控制充电电流(控制ICTL)
BATSEL_3S#:EC通过SM总线得知电池电量信息后,发出BATSEL_3S#信号,给充放电芯片,控制充电电压(控制MODE
BAT1_IN_OC#:通知系统电池已经插入,操作系统右下角会有电池插入的图标
BRIGHT_PWM  EC发出的数字调光控制信号(发到高压板,调节背光亮度
BLED_COMBO
BIOS_SPI_CLK_I
BATSHIP
CLK_EN
CLK_PWRDWN#
CPURST#
CPU_PWRD
CK_PWRGD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当主电源有效时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当SLP_S3#和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高电平有效
CC-SET   充电电流控制
CAPSLED#
CPU_PROCHOT
CHG_LED_UP#:充电状态指示灯控制信号,低电平指示灯亮,高电平指示灯暗。当EC得知电池电量达到10%以下时,CHG_LED_UP#信号会H_L_H变            化,也就是指示灯一直闪烁
CHG_EN#:由EC发出的充电控制信号,高电平时,停止充电;低电平时,正在充电
DVRMPWRGD  CPU电源好信号
DPRSLPVR 更深层睡眠信号,CPU与南桥进入降频模式时通知VCORE调低电压分别进入S3和S4模式
DELAY_VR_PWG  CPU电源好信号
DPRSTP#  深度停机信号: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
DC/-C    这个信号是EC在得到ACIN信号发出的一个用来切换主板供电来源的控制信号,一般来说,高电平时,适配器供电截止,电池放电开        启;低电平时适配器的隔离场管开启,电池放电电路关闭
D-C#     充放电控制信号,为复用信号,由IO控制输出,高电平为电池放电模式,低电平为电池充电模式
DNBSWON#或者SIO_PWRBTN#    EC得到NBSWON#信号后发给南桥的一个开机触发信号(高低高跳变,上升沿有效)。南桥给EC的同时也产生了S5_ON
EC_PECI
ECPWROK   EC收到高电平HWPG以后,产生的PWROK信号
EJECT#
EC_DEBUG1
EMU_LID
FAN0_TACH  外部風扇測速器輸入,通過它們偵 測風扇轉速
FAN_PWM     通過軟件控制風扇速度
FAN1SIG
FORCE_OFF# 强制关机信号,检测AC_BAT_SYS的电压,当电压低于7.8V时,FORCE_OFF#拉为低电平,关闭整机电源
GPUT_CLK
GPUT_DATA
GFXPWRGD
GPU_PROCHOT
HWPG      电源好信号,通常是除了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之外的所有电源好信号
IMVPOK   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这个         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KBSMI#
LID_EC#  休眠开关信号,正常为3.3V电压,按下休眠开关时为0V
LPC_AD[0:3]  数据地址,这四讯号线用来传输LPC Bus地址和数据
LPCCLK    LPC CLOCK為LPC功能提供33MHZ頻率
LPCRST#    BUF_PLT_RST#_2,是Reset LPC 的信號
LAN_POWER
LCD_BACKOFF:背光开启
LCD_BL_PWM:背光亮度调节
LID_SW#:屏幕闭合检测,休眠信号
MAINON#   系统主要电力开启信号(除CPU供电与SUS电之外)。当S4#有效时,MAINON信号与SUSON信号全部关闭,主要开启+5V +3V +2.5V +1.5V
MCH_SYNC#  北桥同步信号: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 输出端
MBATLED0#
NBSWON#  开机按键到EC, 电源开启触发信号,按下电源开关键产生高-低-高的低电位有效触发至EC
NUMLED#
OCP       英语“Over-current protection”的简写,过流保护的意思
OVP       英语“Over-voltage protection”的简写,过压保护的意思
ODD_PD
PM_BATLOW#  笔记本专用的一个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其中,PM为Power management的简写,BATLOW#表示电池电量低,如果使用时,为EC发            给PCH或南桥,如果没有使用,一定要上拉至3.3V高电平
PROCHOT#
PRECHG: 预充电控制信号,预充电时为高电平,快充时为低电平。(当EC检测电池单节电芯电压低于3V时,EC会发出PRECHG高电平信号给充放        电芯片,以150mA小电流给电池充电,当单节电芯大于3V时,          PRECHG信号变低,充电芯片改为正常电流给电池充电)
PKPRES#:电池插入检测信号
PLTRST#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           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只有         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PM_PWROK
PCIRST#
PWR_LED#
PROTECT  主板过压或过温保护信号,当某一路电压输出过高时,这个信号的电压会升高,进而发出保护动作
PWM_VADJ
RI#   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RSMRST#  EC发至南桥,用于复位南桥ACPI控制器休眠逻辑及状态寄存器<告知南桥待机电压电源好
RCIN#或KBCRST  (Keyboard Controller Reset Processor)此信号由EC发出,有效shi为键盘控制重置CPU,是Reset CPU的信號,
RF_LINK#
RUN电压  RUN电压没有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跑、运行的意思,这个才是南北桥工作的主要电压,当然南北桥也需要SUS电压。系统真正运行的话就需         要RUN电压正常,如果RUN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
SYS_I
SUSB#
SUSC#
SUSON     主要开启SUS电压,在PCH发出的SLP_S3#信号有效时,MAINON信号关闭,保留SUSON信号
SUS   它的英文全称是Suspend,意思是延缓,挂起的意思,如+3VSUS(SLP_S5# CTRLD POWER这些将在上电时序中讲解)它的电压产生实在      ALW的电压后面,当接收到 SUS_on控制电压后就会产生此一系列的电压,此电压不是主要供给电压,只是为下一步的电压产生提供铺       垫,但不代表这电压不重要,没有SUS电压,后面的电压就不会产生
SUS_PWR_ACK
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SYS_RESET#  系统复位: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如果SMBus空闲,南桥将马上复位,另外,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                 SYS_RESET#将等待25ms±2ms直到SMBus空闲
S5_ON  EC发出的南桥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其作用是将+3VPCU转换成+3V_S5至南桥待机电压待机点VCC3SUS3_3, 将+5VPCU转换成+5V_S5              供电至南桥的5V电压待机点V5REF_SUS
S0模式 电脑正常工作,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处于打开或正常工作的状态
S1模式 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       (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模式  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模式  通常称为STR 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将运行中的数据写入内存后关闭硬盘;CPU-Cache存在中的信息被保DIMM中,DIMM和用于        喚醒的設備電源保留。其余設備電源均關閉(SUSC為HI;SUSB為LOW),进入待機及淺度睡眠模式桌面信息保存在DIMM中,按任意鍵喚        醒,S3休眠動作流程為:當鍵盤按”Fn+F1” EC 透過 LPC_AD0~AD3 發送到南橋 ,南橋將SUSB# 拉 LO ,SUSB# 所 控制電源全部被拉LO         (SUSC# 所控制電源還在)開始進行休眠,此時資料保存  在DIMM中
S4模式  也稱 STD SUSPEND TO DISK 掛起到硬盤,內存信息寫入硬盤,然后所有部件停止工作,SUSC與SUSB都為LOW,即進入休眠及深度睡眠模式        桌面信息保存在HDD只有按開機鍵才可以喚醒
S5模式  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TEMP_MBAT电池温度反馈信号,电池通过电池接口发给EC,反馈电池温度信息
THERMTRIP#
THRM#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PLED#
TPCLK
TPDATA
TS#:电池插入检测信号,插入电池后,信号被电池拉低。拔出电池信号变高
UVP       英语“Undervoltage protection”的简写,欠压保护的意思
USBPW_ON#
VA或VA+  主供电的输入,一般是从适配器接口输入之后经过一个电感的电压记做VA或VA+
VIN      为主板各个供电单元提供主供电的电压,也是保护隔离输出后的主供电公共点

-VAOFF   VIN保护信号,当后级电路出现异常,例如VIN供电上有短路时,这个信号会拉低,使整机关闭输出VIN电压
VRON      CPU供电开启信号,由EC发出
VOLMUTE#
VFAN
VSUS_ON  理论上是EC产生,但是它要与BIOS进行正确的AD交换后才会产生
WAKE# PCI EXPRESS  唤醒事件 :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WRST#    WARM Reset是Reset EC 的信號
WIRELESS_ON
WIRELESS_OFF

网友(2022-12-20):
万分感谢,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