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一些问题

楼主(2018-04-27):
今天拆了一台 联想C345一体机  CPU是E1-1200 的这个CPU能升级吗?开始只是单纯想加根2G DDR3内存和光驱把光驱改成固盘,
然后把光驱的sata2接头和机械盘的sata3对换一下。
后来还想着 看看有没更新的CPU 可换。网上查了一下 似乎很少。有也不好找了。。
心中有疑惑,前俩请教一下迅维的师傅们。

网友:
升级是肯定可以的。 不过,不是我想泼你冷水,这种破U,就算升上天,也就那样了。 升到E2-3000又能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简化办公U。 而且升级这种U,你必须要有BGA返修台和对应的钢网。因为这种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不像你插个内存那么简单。 花那么多钱,还是一台性能低下的机器。 不值当的。

网友:
技术含量高,好象没什么意义了,这种机子只有加内存提高一点点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