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NFSV158-1302求图

楼主(2018-04-28):
接机MBPNFSV158-1302,

这个主板是带了TYPE-C接口的 ,公共点短路了,去了电容,不短路了,但是公共点的电压只有3.3v,这个机器隔离管是完全导通的,两个隔离管导通后没有和公共点直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TYPE-C接口的原因,有什么别的电路控制,没有图纸,不知道要怎么去测量,特来求图!这是I7的7代的U,望大神们可以提供一点维修的方法,感谢!!或是提供一份图纸,参考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款机器是不是没图纸的,比较难修哦,朋友们,呵呵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由PWM方式产生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由PWM方式产生的公共点

黄老师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图可以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是不是没图纸的,比较难修哦,朋友们,呵呵

大师有维修过这个主板吗,可以告诉一下这个主板的公共点是怎么产生的吗,感谢!

网友(2018-07-11):
淘宝转下看看,现在基本下个图要10分,淘宝买个图要5元,生意难搞

网友:
没图纸感觉修东西好困难

网友:
找张类似的接口图吧,现在的新机器图纸淘宝上都没得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