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H3-AM V1.0不上电,求思路

楼主(2018-04-28):
前1-4 正常

到第五步,没有SLP_S3 ,开机不上电。

但是,短路绿黑线,能亮机。去掉绿黑短路,再点开关,一节正常。 求个维修思路。

网上说IO边ROM1可能有问题。 网上下了,对照二个文件一样。

网友:
这个板有一个特点,只要绿黑一短接,再开就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在绿黑之间接了个1000uf 16V的电容。 搞定。

网友A:
延时一下开机?延时一下开机?延时一下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一下开机?延时一下开机?延时一下开机?

不是的。这个板是要短接一下绿黑线,才能开机。但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手动短接。
接个电容在绿黑之间。电容刚通电的时候相当于一根导线。相当于短接。 绿线是5V。
接10V 或16V的电容,不会影响绿线的正常功能。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没找出来, 第四步 SIO_PWRBTN_L 不是要 高低高 电平么,你画的符号只有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没找出来, 第四步 SIO_PWRBTN_L 不是要 高低高 电平么,你画的符号只有高低 ...

这是主板图纸上的时序。

网友:
楼主修得相当给力啊,太牛了值得学习

网友:
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网友:
你 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啊

网友:
我一样  接了一个  电容  镊子一松开就断电了啊

网友:
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这个板有一个特点,只要绿黑一短接,再开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这理论学得很好啊,可以这样用

网友:
问题的根源没有找到。

网友:
这样可以吗?有图片没有,因该不行吧。。。。。。。。。

网友(2018-07-13):
楼主的电子知识功底深厚,学习了。

网友(2018-10-09):
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

网友C:
           是不是pson#断线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毛病。 短路完成后。按开关可以启动吗

网友(点评):
看清楚我的故障描术. 短路后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情况下. 第一次开机没反应的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pson#断线了

不是PSON断线.,                                 .

网友:
应该先进BIOS看看IO的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