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笔记本G470拆机

楼主(2018-04-28):
1.先笔记本后面的螺丝全部取,然后取硬盘后盖把硬盘取掉2.取出锁键盘的3个螺丝,这样键盘就会自动脱落
3.拔掉光驱取下2个小螺丝
4.取出风扇旁边的4个螺丝,
5.取下电源开关排线和触摸板排线。这样C壳就可以轻松拔开。这样就可以看到主板了

网友:
学习了,写个帖子很辛苦的!!!

网友:
  误导  卸完螺丝 键盘不会自动掉落的  …………

网友:
学习了,写个帖子很辛苦的   @@@@@@@@@@@@@

网友:
這款是否自帶CR2034 鈕扣電池 拆卸是否要先行拆下電池

网友A: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

可能写得不好。没给加分吧。下次多用点功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回帖给不给分

网友:
拆电脑都是大同小异,慢慢拆,轻轻翘、

网友:
把自己电脑多拆几次,不会下手的网要搜教程

网友(2018-05-28):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