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41开机电流0.3不动,带点插拔内存导致的

楼主(2018-04-28):
同行拿过来的,这个机器内置电池,客户升级内存的时候忘记拔掉电池了,直接热插拔内存。新的内存安装上后开机不亮了。

接可调电源电流0.3不显示。测内存供电只有0.22V,供电芯片24=2L。

图纸一个遍都正常,心里想肯定是芯片坏了,于是找马云买了一个 装上还是一样的效果,最后折腾一番把上下管换掉就好了。

搞不懂为什么上下管会坏。

网友:
内存供电不出,电流就可以0.3A,很少会遇到不出内存电压会出其他后继大电压,在三星机型遇到过几回,不出电压最终换上下管好的,遇到过一回

网友:
  我也刚遇到一个 0.3A得电流, 内存电压没出。 但是上下管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