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EC芯片更换

楼主(2018-04-28):
  有一个苹果的笔记本 EC发热 型号是lm4fs1ah  我问了一些同行说苹果的机器换EC需要买料板才能搞定 ,但我问了一下淘宝说新的EC带有程序可以通用,大家有没有买过 能通用吗?

网友:
T通用不清楚 ,至少我修到的都是 料板拆的。。。。。。。。。。。。。。

网友:
我试过版号不一样的装上可以用  只是开机在滚动条那要卡主一下

网友:
机器型号不同,EC程序不同,还是买剪板EC同机型号

网友:
EC可以写好程序,全新是可以用的。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剪版的     我上次买了一个料版 带EC的  不错很多小件都有  还可以用的上

网友:
最好是从料板上拆的比较好,好像没有通用的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回答 我已经买了一块料板

网友:
新的我试过,买5个2个不开机,3个开机正常但是不充电,剪板的没试过。后来就一直不能用电池,少收钱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对应型号  版号啊

网友:
还是买个一样的料板比较合适一点,其他小件还能继续留着用

网友:
料板肯定可以啊,因为一样的机器,新的得写程序的

网友:
最好是用料版的。淘宝买的换上去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不充电。

网友:
苹果的EC基本是对版号买料板拆,直接买新的芯片基本是不行,就算是开机了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程序不一样

网友:
我都是买的料板回来植株;、、、

网友:
                   淘宝买个料板拆60左右。

网友:
新的是不可能带有通用程序的,现在技术来说他们还没有可以写程序,你还是购买料板来换吧,

网友:
一般有剪板的买的,买一个剪板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
你买试试 反正我买过几次装上去都不行 买个料板装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