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700无声

楼主(2018-04-28):
惠普dv6700无声是什么原因,驱动精灵检测没有声卡。是哪里出问题了。求教,谢谢

网友A:
直接进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无未知设备提示,再者声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无未知设备提示,再者声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谢谢。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提示,会不会是声卡芯片没有电?

网友B:
声卡换了试试。你看看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还认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换了试试。你看看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还认的到吗?

笔记本电脑是集成声卡,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换个声卡IC试试  还不行就刷BIOS还不行就换南桥,还不行就换主板   最后不行就只能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