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自学求助:RT——SCK108, RV—— S14 K300值是多少 ...
菜鸟自学求助:RT——SCK108, RV—— S14 K300值是多少?

楼主(2018-04-28):
请教师傅!这两只元件;RT——SCK108, RV—— S14 K300值是多少?谢谢!!!
求助

网友: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防浪涌电流作用的,具体数值可以百度,具头差不多大的都可以 上

网友:
绿色的是热敏电阻,10MM直径,8欧姆阻值,SCK==厂家英文缩写
蓝色的是压敏电阻,14MM直径,300V交流耐压,K是误差,10%的误差,压敏电阻分直流耐压和交流耐压,关键是看厂家怎么做的记号

网友:
谢谢好心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