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无待机,公用点无电压

楼主(2018-04-28):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E450C的主板,板号NM-A211,开机键无法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拆出主板发现无待机电压,BIOS芯片8脚无电压,测试公用点无电压,PQ20的123脚与控制4脚都为0V,PQ21输出也为0V,直接把PQ20 PQ21短路,可以开机,这两个管为N管,PQ20 PQ21这两个管拆下测试了无短路,要高电压才能导通,测得充电IC为24780,供电28脚为18V,6脚为2.6V,1 2 3 4 5都为0V,24脚为6.06V,现在无法判断是否充电IC坏,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好思路,谢谢分享

lz0913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

lz0913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否充电IC坏,有人修过吗?????????

网友:
        你  把保护隔离管子先摘一个呢》

网友: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了供电,然后输出6V线性电压,适配器检测ACDET大于2.4V,ACOK开漏输出,基本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一般不是保护就是坏

网友:
先试着换一个啊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可以考虑代换一个排除先!

网友:
换了一个充电IC,装上OK,充放电正常,机子客人已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