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工作站电源求助!

楼主(2018-04-28):
这个电源应该是通病,,碰到好几个了

机器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按后面的按钮(相当于短接绿线)强制开机,电源12V可以正常输出,但是机器不显示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电容挨着换了好多也不行
没有思路,求论坛修电源大师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确定主板没事?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主板没事?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主板

确定换了电源就好了呀

网友:
参考pc电源开机时序,灰色线为PG/POWER GOOD信号,定义为主电压正常后通知主板开机工作的信号.正常启动开机后为3-5v高电平.可以测试一下。估计是有一组电压没有起来或者超范围,导致PG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估计是有一组电压没有起来或者超范围,导致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ps on 对地短路 肯定没PG.  查查触发电路和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