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麦s更新bios后

楼主(2018-04-28):
总是进入系统打开应用会一直卡住,只能光机长按重启。CPU频率3.1GHZ远远大于最大速率2.5GHZ,系统cpu占用也会大于60%!

网友: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
其中还重装原版win0专业版64位系统5次了。重装过后啥软件都没装还是这样打开应用就一直卡住。

网友A:
把BIOS刷回去 看看 或者把BIOS刷出来合下ME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刷回去 看看 或者把BIOS刷出来合下ME试试

只可惜一直没有原始的bios
而且官网只有最新的,也就是我刷出问题的这个。

网友:
急需一个锋麦s的bios
希望有的发我一个

网友:
这个就是官网的bios
急需要原始bios,或者帮我鉴别这个bios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客户去官网升级了  开机不定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