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S3-S431无背光

楼主(2018-04-28):
应该算是个通病,机器拿来的时候单用电池开机无背光,插上适配器后亮一会就暗了

量了一下屏接口24脚DISPOFF#没有电压
想找个省事的办法 把24脚断开然后短接22脚和24脚,屏亮是亮了但是键盘无反应,只能将电路还原。从图纸上看24脚DISPOFF#是EC控制此机EC用的是KB9012 此EC时带资料的。怀疑KB9012内部资料问题。从网上下载BIOS后先刷了U5

没想到刷U5后竟然好了.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联想THINKPA S3-S431

网友:
现在BIOS真是神了

网友A:
我特意下载了你帖子里的bios,顺便打开华硕的一个X450CC,一对比,发现你这联想机8M的bios,竟然无网卡模块。难道像台式机主板,集成到网卡里面了?
另外,帖子里的故障,是否说明这个ec,虽然可以带程序,但在本机里面,其实没有带程序?

网友:
维修挣点钱不容易啊                                                  。

网友:
现在的机子从CPU供电开始就要先刷BIOS了,能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下载了你帖子里的bios,顺便打开华硕的一个X450CC,一对比,发现你这联想机8M的bios,竟然无网卡模 ...

厉害,这个是怎么分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下载了你帖子里的bios,顺便打开华硕的一个X450CC,一对比,发现你这联想机8M的bios,竟然无网卡模 ...

这个BIOS也是从本论坛上下载的,这个机器EC肯定是带程序的,是专用程序还是通用程序我没有验证过,没有背光这个故障一开始我怀疑是EC程序,但是在刷EC程序以前先刷了下桥程序没想到就这么修复了。你说的无网卡模块程序我没注意。可能主板上有单独的码片也未必可以现机器以修复拿走无法验证了

网友:
BIOS故障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BIOS造成太多的奇葩问题了,反正遇到啥事,先刷BIOS准没错

网友:
现在的BIOS  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下载了你帖子里的bios,顺便打开华硕的一个X450CC,一对比,发现你这联想机8M的bios,竟然无网卡模 ...

兄弟    你那个是网络引导模块    是做网络什么用额     不是网卡模块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好久没来看网站的资料了

网友:
难道是EC程序出错导致DISPOFF#没信号输出,导致暗屏的,现在BIOS问题真是离奇,总之先刷BIOS是对的

网友(2018-07-08):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2018-11-29):
bios万能药

网友:
这确实是好东西  以前修ASUS也遇到过 这机器也有这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现在的BIOS管的功能越来越多了,可能是为了自动息屏省电用的

网友:
s3-s431换过键盘换过主板,键盘还是不能用这是怎么回事求解,在线等急!

网友:
现在的BIOS什么都管,操劳过度把自己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