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G42求助

楼主(2018-04-28):
惠普 G42   I3
故障:用适配器和电池都能用,但是只要一拔掉适配器CPU使用就90以上% 马上开卡

CPU  DDR BIOS 都换过了  下一步怎么去查  求教一下各路大师  谢谢

网友A:
{:4_123:主板南桥问题吧   这个我遇到几台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_123:主板南桥问题吧   这个我遇到几台都搞不定

是不是  和我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