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UC3854DW、UC3843B+LM3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 ...
菜鸟求助;UC3854DW、UC3843B+LM3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8-04-28):
手上有一个开关电源
:
UC3854DW+UC3843B×2+LM393A+LM358×2+MB3769A+SG3525AP
集成块!(板子反激电路输出电压,
DC+12V
、
-12V
、
AC130V
,正激电路输出电压,
12V
、
24V
)问题是上电无输出,不烧保险,两三秒时间继电器动作
!
在一次保险口串接
100w
灯泡很亮!整流
多
V
有,估计有短路及保护动作现象,想少走弯路,敬请大师傅支召!先丛那里入手查起?谢谢!!!

网友:
哎!怎么没高手指点啊!哎!怎么没高手指点啊!

网友:
厉害了楼主~~厉害了楼主厉害了楼主厉害了楼主厉害了楼主厉害了楼主

网友:
哪里负载大就查哪里,各种管子,低阻值电阻,电容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