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补充贴A1466单适配器触发,插连接小板排线需按开关触发

楼主(2018-04-28):
本来不想开新帖的,但是前两天发的帖子进了精华,付费阅读会导致很多大师不能参与讨论,故发新帖
接着前几天的维修做补充,为什么做补充呢,因为发现同机型同板号前两天修的那台是不插电池自动触发,今天修到这台也是不上电池自动触发,但是我眼睛瞟了一眼绿灯没亮,难道是没插这根排线导致的

插上这根排线后发现单适配器上电绿灯然后转黄灯,是EC给电源小板绿灯的必要指示信号

然后1-2秒转为黄灯,然后不会自动触发,按开关键也不触发。
不装电池只有拔掉红圈标注那个排线才能开机,并且是自动触发。两个EC都重植换上一样的结果,该机应该就是正常的,不装电池拔掉线的时候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没插入,旁边一个100%标示。

第一次插电池会自动触发,从电流3A左右可以看出明显已经充电了..........
不知各位大师有什么看法.........

这机器听说EC挺容易坏的,昨天和今天一共重植了有6此吧,就当是练手工了...............
哦,该机拿来的时候能充电亮黄灯,不触发,重植EC,后发现插触控管排线不开机,触控板那边进水腐蚀了,飞了三根线,

在等老板 的密码,还没进去

十几分钟后,擦,老板怕是把这事忘了,进PE测了下键盘触摸板都能用,固定了一下

装机收工..........

网友A:
意思是触摸板进水机导致EC 收到干扰导致EC误判电池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触摸板进水机导致EC 收到干扰导致EC误判电池信息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适配器,电池,主板连接电源头三者与开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