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0-7002不通电难修

楼主(2018-04-28):
     板号:la-b091p rev:1.0 外接USB口烂了,5V对短路,接电源电源流0。25,没开机电流偏高,主板有短路,量3V/5V阻值对地,I/O边上电容电感短路,CPU对地短路,,把I/O,CPU换了搞定,

网友:
换CPU 成本高稳定吗,这个板载的不好换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板载CPU都能换。。。

网友:
这个修的太速度了啊  !!厉害厉害,小白学习下

网友:
板载CPU都能换?成本太高了吧,看来以后单U价格低了,换U也是一个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