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络连接设置局域网固定IP

楼主(2018-04-28):
网络连接设置局域网固定IP过后不久为什么会变成自动获取IP,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贴好吗自己先顶一下贴好吗自己先顶一下贴好吗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非杀毒软件给改的

网友:
一般用360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直接拼计算机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