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添加指纹选项突然变灰色不能添加指纹并且home不能唤醒,返回正常

楼主(2018-04-28):
苹果6p添加指纹选项突然变灰色不能添加指纹并且home不能唤醒屏幕,按电源键黑屏后大概三秒之内可以唤醒,五秒就要按两下才能唤醒,超过十秒只能用电源键唤醒,唤醒后返回关后台呼出siri等操作都正常,尝试换了另一只其他机器的原装home唤醒正常,添加指纹选项变为蓝色。请问师傅们这问题是单纯的home键指纹坏了吗?或者是指纹排线?如果是主板问题换其他home键是不是添加指纹选项也应该灰色并且不能唤醒?

网友:
有没有大师们帮帮忙啊!!!!!!!!!!!!

网友:
直接换按键吧,指纹不用就是了

网友:
直接换按键吧,指纹没用了就是了

网友:
直接换按键吧,指纹没用了就是;;;;

网友:
指纹按键坏了,直接更换指纹按键或者修复指纹。更换后只能作为按键使用,永远没有指纹更能。修复后所有更能正常

网友:
万用表打指纹返回座子对地阻值,看看有不正常的

网友:
装其它指纹键显示为蓝色,说明板子和排线没问题,修指纹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