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00u认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8-04-28):
华硕f5400u 一个u口不灵 数据线微短 改的充电口附近的一组数据线 测试的时候发现内置电池不充电不放电  以为认为弄坏 测量主板新款24708充电芯片 好像 没芯片一直放着 今天遇到一样机器拆开互换电池发现这个好的也不充电不放电能认到电池电量   最后发现 是这个机器设计的要把主板上靠近电池接口的所有螺丝上紧才行....

网友:
厉害,这种问题我是绝对想不到的,这种设计,真是...................................................

网友:
设计这机子的工程师也是厉害了。

网友:
acer有一款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
华硕的本有的是这样的,看到螺丝孔那露出来的铜不是连一起的那个点就是关键的地方

网友:
这么可怕的吗,这种机器修起来真的会没思路的

网友:
还有螺丝这一说啊,,,,,,,,,,,,,,,,,,

网友:
之前就有一篇帖子写到了和楼主一样的  你打开点位图就知道了 其实那个螺丝孔链接到电池的某的接口

网友:
这么奇怪。。。。。。。。。。。。。。。。。

网友:
螺丝孔是两个半圆,一端接到电池接口低电平有效的一个信号,螺丝一打就拉低,电池工作。这机修了几天电池换了两个才发现的

网友(2023-06-06):
电池开启信号很多型号的机器都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