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 hp proone 400 g2 20in

楼主(2018-04-28):
X宝10元 好东西大家分享hp proone 400 g2 20in一体机   6050a2716601,a01  rev a

网友:
我的主板问题是待机0.04摁开关电压跳到0.10不知道怎么修 各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2018-06-07):
刷上之后两声报警....有下载的再测试一下

网友A(2018-08-12):
自己的能亮掉电,刷了这个不显示,电流1.4落到1.1,坏的坏的坏的坏坏坏

网友B(2018-09-26):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能亮掉电,刷了这个不显示,电流1.4落到1.1,坏的坏的坏的坏坏坏

想问下这位兄弟,这款机器用可调电源不能正常上电,要原装设配器才可以,你是怎么解决用可调电源上电的?

GQ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位兄弟,这款机器用可调电源不能正常上电,要原装设配器才可以,你是怎么解决用可调电源上电的?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客户一起带过来的

网友(2018-11-08):
这个BIOS刷了1.1A电流集显不亮机,等下重启啊,循环这样

网友C(2019-07-16):
我现在的机子故障是 红灯闪两下报警两次 白灯闪两下报警两次 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2019-08-22):
坏的坏的坏的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机子故障是 红灯闪两下报警两次 白灯闪两下报警两次 一直这样循环

那是因为电源不对.,在检测脚上飞个19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位兄弟,这款机器用可调电源不能正常上电,要原装设配器才可以,你是怎么解决用可调电源上电的?

检测脚上加个19V

网友(2020-04-23):
报警5下红灯2下白灯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20-06-11):
这个机器BIOS设置成WIN7,模式,重启后会屏自检:红,绿,蓝,三色来回跳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E(2020-10-21):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BIOS设置成WIN7,模式,重启后会屏自检:红,绿,蓝,三色来回跳变,有人遇到过吗

我遇到了,大哥解决了吗? 一把模式改成LEGACE enable and secure boot disable 保存成功后开机就红绿蓝不断的闪,进不去系统了、

网友(2021-10-13):
开机不亮,按电源键强行关机也关不住,试试BIOS吧

网友D(2022-03-04):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大哥解决了吗? 一把模式改成LEGACE enable and secure boot disable 保存成功后开机就红绿蓝 ...

没有搞好,让用户装WIN10,系统了。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D:
没有搞好,让用户装WIN10,系统了。

客户原来win7的 换屏经常会红绿蓝 是因为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