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LA-B012P进水不加电换EC 改工作条件维修

楼主(2018-04-28):
今接到5547进水惨烈,不加电维修,待机电流0.09A 按开机键无反应,拿到看了下  外观上就是EC一片腐蚀,翻了下我的芯片库,也巧了  去年买了这个机器的剪板EC没用上,就先把它换上吧

拆下来之后,发现第111pin焊盘直接没了,在芯片底下 ,也不好飞线,那就直接从外部拉电过来吧,查图

这几个都是EC供电  相通的,新EC换上之后,从125pin电容这里拉一个供电过来,如下

这部分处理好之后 ,接电按开机   还是没反应,我接下来量了一下AVCC (EC供电),没有3.3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从上面EC供电部分电路图看,EC供电来源于+3VALW系统3v供电
这机器反常的是先有系统供电再有EC供电的,并不是线性3.3V做EC供电的,再去看一下系统供电3.3v,原来这部分也是进水的重点,引脚都发黑了,先换芯片吧,这个采用的是tps51285,手上没有,查了下资料,发现跟51225通用,拿了个新了51225换上之后 ,问题还是一样,但是也要先排除芯片的故障,用新上的51225继续研究,根据时序,3 5V线XD有了,下一步是系统供电开启信号6pin跟20pin EN1 EN2,量了一下 就是这里没有开启,
根据电路图,我没有找到这个开启电压的来源,就是一个VCOUT0_PH#通向EC,这个肯定也只有拉低保护的能力,找了下其它用51225机器的图纸,这个信号确定是3.3v,猜想可能进水哪里有断线了,就不去深究了,没*WF词语*没有炮,我们自己造,我直接从线性3.3v电容这里挂一个10K电阻拉一个3.3v到EN1 EN2,如图

然后通电按开机,电流飙升,屏幕亮起,此机修复。

力求专业,我们是易修哥,谢谢大家读完
走过路过帮点一下评分,评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多谢捧场!

网友:
这样的板子要不要清理清理。

网友A:
111PIN不这样飞线就解决待机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PIN不这样飞线就解决待机的问题了

没明白您说的,供电缺脚跟待机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您说的,供电缺脚跟待机什么关系

这是个EC的初始供电,来自待机的VREG3,EC自带程序得到供电复位ACIN PS_ID后发出待机开启信号EC_ON.电池模式下按下开关发出EC_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EC的初始供电,来自待机的VREG3,EC自带程序得到供电复位ACIN PS_ID后发出待机开启信号EC_ON.电池模 ...

但是我飞线的111脚是让它跟125脚直通呀,本来它就是直通的,只是111脚焊盘断了   这样EC没有待机应该是+3vlp跟EC的AVCC中间有断线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飞线的111脚是让它跟125脚直通呀,本来它就是直通的,只是111脚焊盘断了   这样EC没有待机应该是+3 ...

哦 这个地方是我搞错了  您分析的对  初始电压就是VREG3  但是待机芯片那里有  EC这没有 应该是中间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地方是我搞错了  您分析的对  初始电压就是VREG3  但是待机芯片那里有  EC这没有 应该是中间开路

明白了.111脚跟其它几个不是直通的   111pin是跟VRGE3直通的,把111pin飞线到VREG3上应该一切就都正常了,谢谢大师指点,这个机器我是这么修好的,到现在半月了使用稳定,还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地方是我搞错了  您分析的对  初始电压就是VREG3  但是待机芯片那里有  EC这没有 应该是中间开路

111PIN外标的+3VLP你追一下吧
你这样改电池易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PIN外标的+3VLP你追一下吧
你这样改电池易耗电

嗯  我看明白了,故障就是111pin没有得到VREG  这是一切的根源  学习了

网友C:
平常的ec一般都是线性供电系统供电的很少  上次修到过一个  就是用的线性的来开系统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常的ec一般都是线性供电系统供电的很少  上次修到过一个  就是用的线性的来开系统35v

嗯  线性电压开系统3 5v的机器还挺多的   我就是参照的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拍的照片,,,,,,,,,,,,,,,,,,,,

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