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藏的有点隐蔽!

楼主(2018-04-28):
同行送修机器型号: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能开机时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或黑屏,强制关机后再开上电1.5几无显,放一会开机又可显示,然后死机或黑屏,。。
维修思路:
最怕这种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故障,先换了条内存,故障依旧,然后拆除硬盘,进PE系统故障依旧。。。速速拆机,排除外设,裸板单点故障还是一样,时显时不显。。。表笔测了下全板供电,未发现异常。。。
裸板反复开机,发现在不显示情况下,内存槽边上有个芯片发烫,PU13,打开图纸,测得4脚VOUT 对地,直接把PU13拆了,顺便把4脚输上滤波电容PC149一起干掉,再测4脚输出仍然对地短路。。

4脚输出0.75VPS 经过一节点PJ19转为0.75VS,
+0.75VS到的地方不多,首先到Q40  ,直接拆了,依旧短路。。
然后几个滤波电容,只要对地,全部干掉,可还是短路。。
最后,只有一个地方,内存槽203  204脚。。
这个怎么搞,翘角?
还有一招没用到,短路克星,烧机大法。。。对着PJ19节点烧,从1V电压慢慢烧,慢慢摸。。。没感觉,2V....3V....还是摸不到发热的地方,电流都到3A了。。。脑中闪现一个念头,不会板层短路吧。。。。不甘心,最后的办法,把内存槽的203  204脚翘起来,再短。。。基本就确定板层了。。。
正想去翘脚的时候,感觉内存槽203脚下面有点温度。。。看一下对面,是PCI卡槽,摸了一下里面没有元器件。。。。可还是不放心,把卡槽翘起来,把贴纸斯了,在卡槽侧边上。。。有个小电容。。。发霉。。。。看到没。。
表笔测了一下,对地短。。。。隐藏的够深啊。。。小电容,正好在卡槽边边上,然后卡槽档住,。。。一烙铁下去,短路排除。。。。
装好其它无器件,开机点亮,反复开机测试稳定,维修完成。。

网友:
老机器就是容易出电容问题          修得太多了

网友A:
这机子算进水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可够难修的。。。

网友B:
楼主好有耐心,我碰到这样的有可能半个小时搞不定就直接判死刑了,让同行换版了

网友C:
有时候温度太低的话,摸不出啦啊,换真是幸运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内存槽边上的芯片发烫的,是内心有判断是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苹果的没有内存VTT电压,进系统花屏,看来没有VTT会出现各种毛病啊。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不正常,会死机蓝屏,台式机主板上遇到过!烧鸡大法不错!

网友:
有时候温度太低的话,摸不出啦啊,换真是幸运................................

网友:
看这板子水洗过啊,时开机时不开机,一般都是小电容 电阻腐蚀了  不容易找到啊

网友E:
直接加个电压烧吧。  这样省事

网友:
藏得这么深的故障都被你挖出来了,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算进水了吧

没有进水,应该是受潮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有耐心,我碰到这样的有可能半个小时搞不定就直接判死刑了,让同行换版了

运气好,真正拆板维修也就一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温度太低的话,摸不出啦啊,换真是幸运

确实是,我看电流都跑到3A了,还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内存槽边上的芯片发烫的,是内心有判断是内存的问题吗?

上电一会PU13就发烫,手指正好碰到,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个电压烧吧。  这样省事                                                                         ...

最终还是烧出来的,隐藏的比较深。。。

网友G:
不稳定的问题是最难搞的

网友H:
这机子。大工程啊。我想问下。不能直接烧鸡吗。如果烧鸡会烧到别的芯片吗?

网友:
找的够彻底 非找到跟源不行,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稳定的问题是最难搞的

最怕这种时好时坏的,还有不定时掉电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大工程啊。我想问下。不能直接烧鸡吗。如果烧鸡会烧到别的芯片吗?

烧机一般会限压或限流,注意与其连接的芯片或电路就好了。。

网友I:
就怕这种不明不白的故障。 但又是什么情况会导致有时间又能开机呢 难道有时间又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进水,应该是受潮腐蚀。。。

那应该是,这种一般我都以进水处理的

网友J:
能找到这个小电容也不容易,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K:
周班的技术还是厉害的,平时多教教我啊

网友L:
功夫不负有心人,卧底这么深,终究还是难逃楼主的火眼金睛

网友:
联想的板子特别容易受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思路清晰,膜拜了,谢谢分享!

网友M:
这种故障,是真不好找,粗心点的就判断板层短了

网友:
在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 这种现象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器现在都淘汰了,还修呀......................

只要客户愿意买单,再老的机我也修。。。票子越多,修起来越来劲。。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故障,是真不好找,粗心点的就判断板层短了

所以说还是运气好,小电容,烧机不是很明显。。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的技术还得好好练练才行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怕这种不明不白的故障。 但又是什么情况会导致有时间又能开机呢 难道有时间又不短路?

非主电路短,VTT电压,而且可能刚开始并没有短的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找到这个小电容也不容易,不错

藏的有点隐避,要不然烧机应该很快就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周班的技术还是厉害的,平时多教教我啊

我修机多数靠运气的,多到论坛逛能收获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功夫不负有心人,卧底这么深,终究还是难逃楼主的火眼金睛

谢谢支持 ,修这机运气比较好。。

网友:
这都修好了。楼主厉害

网友O:
特意去下载了图纸看了下,0.75vs通过5个排容接地了。影响了内存的203 204管脚  vtt1 vtt2,
vtt是内存的负载电压吗 帖子说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三代内存电压是1.5v。
到这里的问题就是排容短路,
没钱看帖子后面的内容 不知道是这个故障。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不正常,会死机蓝屏............

网友:
付费两次都打不开内容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 ,我的好好琢磨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特意去下载了图纸看了下,0.75vs通过5个排容接地了。影响了内存的203 204管脚  vtt1 vtt2,
vtt是内存的负 ...

就是其中一个电容发霉了,藏的有点隐避

网友:
这种有的可能是桥短路,直接烧机法,看是哪个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