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80“不触发”维修,不久后这会是一个通病,不用猜就知道,虽然很忙但必须发

楼主(2018-04-28):
E42-80笔记本一台,板号DA0LV6MB6F0,不触发,电流微动,我这电流表看不到太小的待机,以为是有待机不触发
拆机,测待机没有,去电源接口打了下一个检流大小的电阻打了下值有500多,以为是公共点正常,因为一般电源接口过2个P隔离管就是19V公共点
找不到图纸测了下上管D级没有19V,隔离都过了没给上管D级?看了下24780应用图

尼玛N沟道?那前面的3个P沟道是什么鬼......
哦哦哦哦,啊,瞬间想起了年前修的那个YOGA的本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19-1-1.html,年前为了这个帖子及其相关花了10个小时得有
付出总是有收获的...
前面的P沟道过去并不是公共点,前面的P沟道应该是些保护电路,至于怎么设计的,我没有图纸,大家自行脑补.....
接下来打了下上管D级的值,发现绝对短路.........

不说了,板子翻过去找到了真正的检流电阻,断开前级一顿撸........

好了真相在这里,我猜中了

原因在这里

想看亮机图?木有,不给(*╹▽╹*)..........

开玩笑的,亮机图在这里,这机器目前比较新,算是给大家提供点参考资料吧

 会员7792682元2023-3-23 10:22
 会员11392872元2023-1-27 12:45
 会员11392872元2023-1-27 12:36
 会员10901922元2022-12-19 11:54
 会员10981082元2022-12-14 20:33

网友A:
整个贴子看的人不知所谓,是楼主文笔太好还是我文化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贴子看的人不知所谓,是楼主文笔太好还是我文化太低了

看帖如走马观花的人看什么都是一样

网友B:
隔离都过了没给长管?---是什么意思?
猜得挺中的,修机猜得准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都过了没给长管?---是什么意思?
猜得挺中的,修机猜得准事半功倍

前面已经说了是测了下上管D级,后面的修机器着急没注意是上管,感谢指正,我去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个贴子看的人不知所谓,是楼主文笔太好还是我文化太低了

文笔确实不好。。。。。。。

网友D:
值得学习的案例, 猜测的,也可以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笔确实不好。。。。。。。

着急你懂得,也就是个通病,看懂它的时间肯定不会比我发帖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学习的案例, 猜测的,也可以搞好

无图无点位的机器都是这么修的,当然,猜的前提是要有大量实战经验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通病以后就好秒杀了,再次感谢

网友E:
    没有图纸能修好,摸索的经验还能拿出来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纸能修好,摸索的经验还能拿出来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我们修机才能更效率

网友:
下次遇到 直接秒杀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笔确实不好。。。。。。。

论坛绝大部分帖子,文笔都有待提升

网友:
楼主都是撸这种机器啊,应该都在保的吧

网友:
这种新机子要不是大短路,还真不好修了

网友F:
楼主应该是检查外观发现有问题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检查外观发现有问题的电容吧

不是,并不明显,烧的时候也是烧到那片有问题,然后看了一眼那个电容上面有黑色的胶就拆了